请教高频脉冲感应检测液体的具体原理

楼主(2022-01-15):
如题,图是我按照市售的“非接触液体感应传感器“画出来的,按照自己理解的工作原理制作以后,不能正常工作。在此请教,烦请对此了解的前辈能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非接触”的话,估计和电容式触摸按键差不多,比如1脚设置为输入,16脚设置为输出,16脚与1脚反相,那么就会产生振荡,当铜片对地电容有变化时,这个振荡的频率(或周期)就会有变化。

网友B:
虽然我没见过你说说的“市售的非接触液体感应传感器”,但是你肯定看错了,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金属片。

网友C:
A对地形成电容,R2R3和A极电容形成RC充放电电路,pin16输出脉冲波,pin1通过ADC监测电容的充放电情况来判断液面状况

网友D:
原来还是电容冲放电 不知道不铜液体会不会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对地形成电容,R2R3和A极电容形成RC充放电电路,pin16输出脉冲波,pin1通过ADC监测电容的充放电情况来判断 ...

如果地没有对应的金属片接出来,A凭什么会对地形成电容?孤立导体电容吗?靠分布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地没有对应的金属片接出来,A凭什么会对地形成电容?孤立导体电容吗?靠分布电容吗?

...

地和液体相连,A就和液面形成电容,前提是液体能导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地和液体相连,A就和液面形成电容,前提是液体能导电

你还是没理解,你这个还是说的孤立导体电容啊。

就算你的金属片和地能形成电容,但是你的电路没有任何部分和大地连接,
也就是你的电路只连接电容的一个管脚,如何能定性或者定量测出电容的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理解,你这个还是说的孤立导体电容啊。

电路板的地和机架相连就行啊,液体与机架是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的地和机架相连就行啊,液体与机架是导通的

不要想当然。

从电路图上,哪里能看出,电路板的地要和机架相连呢?
如果要和机架相连,那么电路图上的符号要用PE,或者Earth,
GND只是表示电平参考点,并不代表真正的大地。

另外,你怎么知道液体也和机架是导通的呢?
另外,题外话,液体和机架导通,不会腐蚀机架吗?

我前面说的意思是,楼主表述不清楚,缺少了很多关键信息,导致后续的工作方向偏了。
而你的回应是,可以“脑补”,也就是猜出来。
你觉得这样靠谱吗?

碰到鬼了,来个吵架的,无语

网友B:
巧的很,
我手里正好有一个 “市售的非接触式液体感应传感器”
淘宝上价格应该是9块9包邮,我还看见有5块钱包邮的,我觉得生产成本应该也就3块多钱。线下几乎同样的规格型号,20多块钱,我这个是线下买的,应该算市售吧。
从淘宝这个价格来看,里面的工作原理应该是很简单吧,或者说应该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我拆开看了,里面有两个金属片。
所以从直觉判断,两个金属片是最少的了,一个金属片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否则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肯定会改成一个金属片。

网友B:
我猜测了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应该是两个金属片平板组成电容器。当然,两个平板不是正对着的,而是 肩并肩的,
如下图
——  ——

但是并不妨碍两个平板阻成电容器的事实,只是平板不是正对的,电容会变得很小。然后电容器的介质是空气。

当两个平板靠近液体的时候,(或者说,液体靠近两个平板),相当于液体充当了电容器的介质,导致等效电容量变大。
通过检测电容器的大小就能判断有没有液体

楼主:
一段时间没来了。这里的讨论很热烈啊。首先,我说明一下,以上的原理图是我从现有电路上测绘出来的,只不过把单片机换成了惯用的STC,原电路上用的是N76E003AQ20。但是,具体的工作原理我确实未掌握,原版电路在接近与远离液体时,会产生很明显的电压变化,而我自制的电路虽然也有电压变化,但是变化量很小,并不实用。后来,还是在此论坛上发现了一款专用芯片:TC301D,目前已采购正在做试验,以后有了进展再与大家说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段时间没来了。这里的讨论很热烈啊。首先,我说明一下,以上的原理图是我从现有电路上测绘出来的,只不过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