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蜂鸣器故障不导通,求解

楼主(2022-01-15):
如图,初步怀疑是蜂鸣器质量问题,但是具体产生原因不明,以及手摸烙铁触碰等操作是怎么使其复原的,求教大佬

楼主:
无源蜂鸣器,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蜂鸣器不导通呢?里面不就是铜丝吗

网友A:
无源蜂鸣器,里面确实是铜丝,那个铜丝也是用焊锡焊在接线柱上的,你焊接蜂鸣器的时候时间太长或者温度太高,里面的焊锡就熔化了。

网友B:
手摸烙铁ok,这个很大概率不是三极管问题么

网友C:
无源蜂鸣器需要PWM信号才能响,直接给一个电压信号就只能是非常微弱的吱一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D:
找个不良的 红圈处示波器看下
然后烙铁碰下 看看波形变化

解决这类的问题,还是用示波器看波形可靠。

网友E:
楼主,搞好了吗?出来回复一下众人。

网友F:
重新换一个三极管或者蜂鸣器测试一下

网友G:
感觉驱动方式不对,应该交流驱动

网友H:
蜂鸣器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