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增强型1T 8051单片机入门

楼主(2022-01-15):
1. 芯圣电子SDK-HC89F0541开发板简介

SDK-HC89F0541开发板是基于HC89F0541设计的快速开发工具,包含 MCU 开发电路和在板调试模块。MCU开发电路为调试 HC89F0541提供了必要的外设配置,在板调试模块则用作调试器和烧写器。

图1 开发板功能介绍

1.1. 板载功能介绍1.1.1. 按键

SDK-HC89F0541配置2个物理按键:脱机烧录按键和复位按键。图1中1为脱机烧录按键用于在板调试模块的脱机烧录;图1中5为复位按键作为芯片的硬件复位按键使用。二者通过测试针的引脚连接MCU。

1.1.2. 测试针

SDK-HC89F0541配置2组2*10测试针(图1中2所示),连接至MCU全部引脚,提供用户测试或扩展功能。

1.1.3. 指示灯

SDK-HC89F0541配置4个指示灯分别用于:上电指示灯(图1中7所示LED2)、脱机烧录按键指示灯(图1中7所示LED1)和复位按键指示灯(图1中3所示)。

1.1.4. 外部时钟

SDK-HC89F0541预留了2组外部时钟接口,分别为低频晶振和高频晶振(图1中4所示)。使用外部晶振时需要用户自己焊接相应的晶振和晶振电容(推荐值为20PF),2组晶振可通过下表中的引脚连接到MCU。

1.1.5. 跳线设置

SDK-HC89F0541上有三组跳针J14(两组)J13(图1中6所示),上电前需对跳针状态进行确认,具体设置如下:

1.1.6. 在板调试模块接口

SDK-HC89F0541预留了两组仿真烧录接口(图1中8所示),分别位于MCU开发电路和在板调试模块。包含双线、四线和ISP接口。

1.1.7. USB接口

SDK-HC89F0541提供1组MicroUSB接口(图1中9所示),通过该接口实现5V供电以及与PC机通信的功

能。

1.2. HC89F0541的开发环境建立及调试

HC89F0541系列芯片支持第三方IDE开发,可使用Keil MDK开发工具进行程序的编辑、编译链接及调试下载等功能。

1.2.1. Keil MDK安装

可参照《敏矽微电子Cortex-M0学习笔记02-开发环境的建立及调试》。

1.2.2. HC-LINK仿真软件安装

① 解压下载的软件安装包HC-LINK仿真器安装软件,运行 HC-LINK.exe;

② 点击“Next”按钮;

③ 点击“Next”按钮;

当提示系统缺少 mfc100u.dll 以及 msvcr100.dll 时,先取消此次安装再使用 DirectX Repair 工具修复。

XP 或 Win7 系统使用 DirectX Repair 工具修复。

Win8 或 Win10 系统使用 DirectX_Repair_win8_win10 工具修复。

DirectX Repair 和 DirectX_Repair_win8_win10 工具组合压缩包下载地址:

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120082.htm

④ 点击“Change”按钮,找到Keil安装文件夹,点击“确定”按钮,然后点击“Next”按钮;

⑤ 继续点击“Next”按钮;

⑥ 安装中......;

⑦ 安装完成,点击“Finish”按钮并退出。

至此我们便可以通过Keil平台,选择HC89F0541等系列芯片进行程序调试。

楼主:
1.2.3. 建立工程

① 打开Keil软件,然后点击Project/New μVision Porject,新建一个项目。

② 选择一个放工程的文件夹,例如在example文件夹下新建名为test1的工程,点击“保存”。

③ 选择Holychip MCU Database,点击OK。

④ 选择HC89F0541,点击OK,然后根据需求选择是否载入启动代码,至此就完成了一个空工程的建立。

keil建立工程时,选择完芯片后会提示是否添加启动代码到刚刚新建的工程,一般选择“是”添加启动代码。启动代码作用是配置硬件,设置一下堆栈、程序入口点等。

⑤ 点击File/New,建立一个空白文档。

⑥ 在空白文档中编写C51或汇编程序,编写完成后将文件保存在example文件夹里。

⑦ 将main.c添加到工程中

1.2.4. 第一种添加文件方式

A. 点击下图菜单栏中红框处图标

B. Groups 组选择“Source Group1”,右下角选择“Add Files...”添加文件

C. 选择需要添加的.c文件,点击“Add”,然后点击“Close”关闭窗口,或者直接点击右上角ý退出,退出后便可看到Files:下成功添加main.c文件,然后再点击“OK”退出当前窗口,左侧视图中“Source Group1”下已经添加main.c文件。

D. 选中main.c文件,点击下方“Cancel”按钮可将文件从组中删除,点击“OK”退出当前窗口,左侧视图中“Source Group1”下不再有main.c文件。

楼主:
1.2.5. 第二种添加文件方式

a. 左侧视图中右击“Source Group1”,选择“Add Files to Source Group1... ”

b. 选择main.c文件,点击“Add”按钮进行添加

c. 退出后可看到左侧视图中“Source Group1”下已经成功添加main.c文件

d. 右击main.c文件,选择Remove File main.c

e. 点击“是”移除main.c文件

⑧ 打开工程选项配置

或直接点击快捷按钮

⑨ 打开Target标签页,勾选Use On-chip ROM和Use On-chip XRAM

⑩ 打开Output标签页,勾选Create HEX File

⑪ 打开Debug标签页,点选Use,并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HC-LINK Driver,然后点击Setting,全部勾选Cache Options,这样可以加快仿真速度,如果是C51程序,需要勾选Run to main()

⑫ 点选Utilities标签页,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HC-LINK Driver,同时勾选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然后点击Setting。

注:勾选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之后,用户在每次编译程序后,无需点Download进行下载,直接点Debug就可以完成程序的下载,并进入仿真。

⑬ 芯片配置完后,点确定,然后点击OK,这样就完成一个新工程的建立。

1.3. 例程讲解#define ALLOCATE_EXTERN#include "HC89F0541.h"/*********************************************实现效果:P00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每进一次中断后,LED1状态改变一次******************************************************************************/void main(){/****系统初始化*******/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2分频,Fosc=16MHz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相关配置初始化********************/P1M4 = 0xC2;         //P14设置为推挽输出/*************INT1配置初始化********************/P0M0 = 0x69; //P00设置为带SMT上拉输入PITS0 |= 0x01;     //INT0下降沿IE |= 0x01; //打开INT0中断EA = 1; //打开总中断while(1);} /******************************************************************************  *@说明  INT0中断服务函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注 无******************************************************************************/void INT0_Rpt() interrupt INT0_VECTOR{P1_4 =~ P1_4; //外部中断一次,P14翻转一次}

(1) 将开发板通过USB接口连接到电脑,打开一个例程在Keil环境下,编译运行该工程文件,点击方框处按钮加载程序进行调试,进入到调试界面,此时光标停在红色三角所标注的位置,再点击红色圆圈处单步运行按钮,单步运行一下程序,检测可以正常调试。设置一个断点(红色菱形处设置)。

(2) 点击全速运行

(3) 加载程序开发板状态,此时LED3的灯亮,LED4灯灭

网友A:
这个容量真的好大啊

网友B:
最大能扩多少啊

网友C:
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D:
这个1T指的是什么容量呢

网友E:
代码有些看不清啊

网友F:
增强型是指什么增强啊

网友G:
是啊,具体指哪方面的增强

网友H:
1T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2022-03-24):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I:
1T指什么?误以为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