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通过一个高低电平控制一个PWM信号通过与否的元器件

楼主(2022-01-15):
除了继电器以外,有没有类似的元器件,不能影响PWM信号质量

网友A:
MOS,三极管,模拟开关,光耦(AQV253、AQY214)

网友B:
变频器PWM信号都是靠光耦来完成的。

网友C:
信号继电器 哈哈哈

网友D:
74HCT4053PW 二选一

网友E:
与门,异或门

网友F:
与门,或门,与非门,或非门。

网友G:
如果做逻辑控制而不是功率控制,pwm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NE555

网友H:
模拟开关

网友:
线性光耦呗

网友F:
你没有说PWM的电平和电流,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数字信号。
即便是PWM后面需要放大,驱动某些东西,但是关断PWM仍然还是可以从前面的数字部分进行控制。

那么输入是数字信号,控制是数字信号,输出还是数字信号。当然使用数字电路最合适了。
而且数字信号绝对不会影响PWM信号的质量。
数字门电路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可以做到纳秒级别,如果你的PWM信号频率是100kHz。
那么数字门的延迟对你PWM信号宽度的影响只有万分之一。

使用的时候,只需要规定好逻辑关系就可以了。
比如,PWM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控制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你说关断,是什么意思,默认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还是高阻悬空状态?

根据上面的那些要求,决定使用什么样的门电路,是与门还是或门还是与非还是或非,或者是几个门的组合。
另外门输出也可以选推挽,OC或者三态的。

网友I:
用与门不行吗?

网友J:
你说的这个74hc245可以 用G去控制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三极管,模拟开关,光耦(AQV253、AQY214)

MOS和三极管三脚之间有压差,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这个74hc245可以 用G去控制通断

感觉这个可以,选个频率和电压都合适的门器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继电器 哈哈哈

没听说过,列个型号看看

立创商城或者TB搜一下,一堆一堆的

网友K:
3157 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