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的USB如何主从同时使用?

楼主(2022-01-15):
在官网看到的资料,这个代码有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吗?

网友A:
是不是附件搞错了

网友B:
CH32F103具有两个独立的USB,一个支持USB设备功能,另一个支持USB主机/设备功能。
可将一个USB口配置为主机模式,另一个配置为USB设备模式,此时可实现USB主机和设备同时使用。具体的可以参考EVT中的相关例程。
USB主机口的功能代码根据操作的设备的不同还需进行相关调整,可参考EVT例程进行开发,如需帮助可以联系沁恒工程师。

网友C:
要切换模式

两个独立的USB口,可同时使用,无需切换模式

网友D:
这个没法同时使用吧?

两个独立的USB口,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E:
CH32F103C8T6有两路独立的USB口,其中一路支持USB设备模式(兼容XXX32F103,还内置了上拉电阻),另一路支持USB主机和设备模式。这两路USB口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可以实现两路USB DEVICE同时使用,或者一路USB HOST和一路USB DEVICE同时使用。
另外还有CH32F205,支持一路高速USB主从(内置高速PHY)+ 一路全速USB主从,两路USB也是相互独立,可同时使用的。

网友F:
沁恒的工程师真的很尽职尽责

网友G:
主从可以同时使用吗

您好,有两个独立的USB口,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H:
是否需要两个usb呢

网友I:
只有一路是支持的 另一路是不支持的

网友J:
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网友K:
原版就是中文的吗

网友L(2022-03-04):
引用 网友E:
CH32F103C8T6有两路独立的USB口,其中一路支持USB设备模式(兼容XXX32F103,还内置了上拉电阻),另一路支 ...

请问51系列有USB主从可以同时使用的型号吗?

网友M(2022-05-07):
没直接都使用,但是好像是支持双USB的

网友N: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具体如何操作,因为技术是比较负责的

网友O:
主从同时使用是要做啥产品啊?

网友P:
代码有的,可以看官方提供的代码

网友Q:
你看看数据手册估计也能行,也能理解的

网友R:
代码可以看看官方demo,但是好像主从是分开的,你得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S:
CH32F103属实比ST的好一些,还有主从USB

网友T:
我也想做个主从一体的,如果楼主做好了,能分享一下经验么?

网友U:
参考就看官方demo,然后不懂请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V:
没用过从机,一般都是HID的主机设备

网友W(2022-09-10):
要切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