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对于复用管脚的另类使用想法

楼主(2022-01-17):
拿407来说,
串口2和网口是复用管脚的,
那么,在我既有资源需求,实时性要求又不高的前提下,能否把串口2和网口都引出来呢?

当我需要网口的时候,就配置成网络,
当我需要串口的时候,就配置成串口

这样操作的话,MCU引脚端,是否需要开关切换呢,还是直连就可以

网友A:
想法是挺好的

网友B:
听着不错,感觉操作麻烦

网友C:
为啥不可以呢?

网友D:
如果有开关的话会更好

网友E:
这个引出肯定没啥问题,不过接的话建议只接一路,能稳定一些

网友F:
这个我之前干过,比如串口引出接485/232,不过同时只能接一路设备

网友G:
有模拟开关的话更好吧,不过直连好像也行,你可以试试

网友H:
这么做的理由是啥呢?F407的串口好像还有串口3呢

网友I:
这个最好是分开吧,网口就是网口,串口就是串口

网友J:
这么做的话很没必要,系统不会稳定的

网友K:
你用其他路的串口不就行了么,非要用复用的话很麻烦的

网友L: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资源这么多,还不如分开用呢

网友M:
MCU引脚端好像是不需要开关切换的,直接接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