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正负电源供电,是否需要电流均衡

楼主(2022-01-17):
我用到了正负电源模块,
在使用中,如果正负输出的负载相当,那么电源正常
如果带载不均衡,那么负电源偏差会很大

请问,各位遇到过类似的么?
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后端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是两个电源模块?

网友B:
如何确认二者的偏差呢

网友C:
我都是用一个能输出正负电压的电源

网友D: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E:
这样引起的后果是什么呢

网友F:
可以另外加一个电源模块啊

网友G:
一般正电源是带反馈的,
负电源是和正电源同线圈的,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H:
二者应该还是有所偏差的吧,至少我这么认为的。

网友I:
最好正负电源的负载是相当的

网友J:
一般±输出的电源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只有在偏差电压范围内,对你系统供电本身没有影响的话,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K:
要看输出电压变化幅度是否在负载供电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