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or循环里面怎么定义变量

楼主(2022-01-17):
看见别人程序里面看到这个 for(u8 i=0;i<data_num;i++)
在for里面定义变量,但是我写一个就会出错
是不是某个设置没有选上?

网友A:
可能是c和c++的差别?
你等大神给你解答吧

网友B:
这个格式感觉很奇怪,哈哈

网友C:
这个是c99的特性

网友D:
得根据上下文判定

网友E:
是不是重复定义了啊

网友F:
有没有报错信息啊

网友G:
c语言不禁止这个啊

网友H:
这样定义没有问题啊

网友I:
有的环境这样是支持的,
有的不行

不确定是C和C++的差异,
还是其他什么设置操作

网友J:
这个做的没毛病,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网友K:
你的报错,提示的是什么啊?

网友L:
可以在for外面定义个i,然后对其操作就行了啊

网友M:
为啥要这么写呢?可以把i写在外面的,也是局部变量,就行了

网友N:
不知道啥原因,看看你的报错内容是啥

网友O:
如果是keil,选择上C99好像就行了吧

网友P:
这个没遇到过,你可把i定义成局部变量就行了,不用放在for里也行的

网友Q:
之前这么写的就对么?如果之前写就对的话,可能就是某设置没选上

网友R:
你正常写呗,u8 i;,然后for(i = 0;i <data_num;i++)试试

网友S:
不知道是什么设置,一般默认设置就可以的

网友T:
你是使用什么开发环境啊?你和他的对比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U(2022-02-22):
编译器使能C99

网友V:
根据上下文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