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jlink可以升级么?

楼主(2022-01-17):
用一段时间jlink就不好用,
总是要连好几次才能连上

请问jlink可以升级么?哪个版本稳定些

网友A:
可以升级,不过总是连不上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是线虚了吧,或者目标芯片连接或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不过总是连不上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是线虚了吧,或者目标芯片连接或供电问题 ...

usb和swd的线都换了新的,
供电的话,灯是亮的,跳线处3.3也有

剩下的,就是可能我的jlink不是那么正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和swd的线都换了新的,
供电的话,灯是亮的,跳线处3.3也有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或者发上来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或者发上来我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哪个版本,
买来是啥就是啥,壳子上印个V9

网友B:
你用的jlinkV几啊?

网友C:
可以升级的啊,我用的V9无限升级,稳得很

网友D:
这个咋说呢,你买个教育版呗,才500来块钱,还稳定

网友E:
Jlink当然可以升级,但是也是分固件的,盗版的话不太稳

网友F:
这个那个版本不知道,但是一般用V9就行,V8的话升级容易砖

网友G:
总要好几次才能连上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你要查查线材了

网友H:
这个听你描述好像是连接的问题,不是固件的问题啊

网友I:
你升级segger最新就行了,比较稳定,jlink就正常用,不用固件升级的

网友J:
可以升级是可以,但是没必要,升级完之后容易坏

网友K:
你就默认的版本就行,把软件升级一下就行了

网友L(2022-12-01):
jlink v8和v9可以兼容么?

网友M:
jlink v7 怎样升级成 v8

网友N:
JLink软件升级到4.92之后,Jlink不能用了

网友O:
http://wenku.baidu.com/view/41e59a80e53a580216fcfeff.html

网友P:
Jlink可以升级

网友Q:
可以的,用segger驱动里面的一个菜单。

网友R:
JLINK大部分都是盗.  版的。

网友S:
现在网上有好多升级jlink升级固件的方法,在keil高版本上也可以使用。

网友T:
建议是不要升级,因为现在盗版的很多,默认都是最合适的固件,升级了反而可能用不了。

网友U:
正版的可以升级,盗版的很多都升级不了。

网友V:
Jlink是假的,固件升级有问题

网友W:
jlink可以升级的,但没有必要升级

网友:
教育版本现在已经停产了,现在用的都是商业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