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会烧么?

楼主(2022-01-17):
一直做测试,用的TTL串口,
但是,死活都是乱码,要不就是没数据

感觉是串口烧了,但是没有什么操作是烧串口的,也一直都是TTL电平

网友A:
如果是偶发的,可以忽略
不必纠结

网友B:
经常这样吗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对不对

网友D:
正常应用不会烧的

网友E:
一般不会烧的,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网友F:
基本不会,调试时避免短路

网友G:
在不当操作下 会烧的

网友H:
可能会产生灌电流烧掉引脚

网友I:
那得看楼主怎么用了

网友J:
当时感觉芯片有没有发热啊

网友K:
那一次之后就再不好使了吗

网友L:
一次都没有好使过吗

网友M(2022-02-20):
串口烧掉你就不会收到数据了

网友N:
乱码可能是你的波特率之类的配置没设置对哦

网友O:
这个我觉得烧掉不太可能,可能的是你波特率没匹配上

网友P:
为什么有烧掉这个想法呢?是有静电打坏了么?

网友Q:
你可以换一下波特率,看看乱码还有没有?

网友R:
没数据可能是串口坏掉了,但是乱码还持续上,可能就是波特率有问题了

网友S:
可能是硬件原因吧,你问问你们的硬件工程师呗

网友T:
这个还是多看看操作手册吧,一般情况串口不容易坏的

网友U:
你使用之前注意一下静电,可能是静电把TTL烧坏了的

网友V:
更换波特率也是乱码么?那就找你公司的技术了,问问怎么回事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