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基准,和运放放大的问题

楼主(2022-01-17):
(无正文)

网友A:
用比TL431还稳定的基准源加精密的轨道轨运放放大更好。

网友B:
这个要看指标要求的,TL431一般的需求都可以满足的,成本较低。用精密基准源+精密运放指标更高,成本要高很多。

网友C:
2.5V这么高的电压至于用R2R运放吗?

网友D:
上个图啊

网友E:
看你系统对于精度的要求
大多数情况431 够用了,
除非你做的啥高精尖设备

网友F:
比TL431更精准的基准源型号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