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PAK封装的MOSFET在不加散热器场景下允许的最大安全损耗

楼主(2022-01-17):
有个项目使用D2PAK(TO-263)封装的MOSFTE,工作环境温度-20℃至+60℃,用于普通的电子开关(代替继电器);
1、目前使用两只MOS管最大过电流30A(长时间工作小于25A,回路里面有个30A熔丝),MOSFET的内阻是1.8mΩ(两个管子跑30A时,总的损耗也就是0.81W);
2、目前使用四只MOS管最大过电流60A(长时间工作小于55A),MOSFET的内阻是1.8mΩ(四个管子跑60A时,总的损耗也就是1.62W);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不加散热器不用铝基板裸奔长时间运行安全吗?

网友A:
能保证均流吗?

器件本身的参数的一致性

网友B:

非封闭场合能用,不过25A/55A,板子上的铜皮要足够,263的封装正常温升1-2度每W,60度升个几度到不了MOS管极限;主要考虑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