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atfs打不开文件,返回错误3

楼主(2022-01-17):
用cube配置好sd卡和文件系统之后,
可以检测到卡插入,可以挂载,
但是打开文件的时候就会报错,返回3,
有大佬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A:
看来是程序还没有对

网友B:
操作不对吧

网友C:
看看是哪里的配置不对

网友D:
试试读取目录,或者先检测SD卡是否功能正常,读取写入片区

网友E:
打开文件的属性是否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