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断优先级

楼主(2022-01-17):
优先级设置,怎么避免冲突
在一个中断执行的过程中,来新的中断,原中断会被打断么?
新中断如何执行,是忽略还是等待?

网友A:
同级别或低级别中断不会打断
高级别中断可能会打断。
不想被别的中断打断在中断中关总中断允许。

网友B:
怎么个关法?有点没绕明白。

网友C:
那需要看哪个级别更高

网友D:
呵呵 我都是用默认的 就够用了

网友E:
在中断那有很多说明

网友F:
光是优先级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G:
那得看谁的优先级别高了

网友H:
同级别或低级别中断是不会打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