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外壳需要与“地”焊接在一起么

楼主(2022-01-17):
插装晶振,之前一直就是吧引脚做焊盘焊接上就好了
当时看到有人把外壳与地连在一起的
这种做好,会有性能上的提升么

网友A:
性能应该差不多

网友:
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B:
内部已经连一起了 焊接上之后测量外壳与地都是通的

网友:
一般不需要

网友C:
焊接是为了牢靠

网友D:
是的 一般都这样做

网友E:
这样做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F:
应该是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G:
没有做过比较

网友H:
这样也比较结实一点

网友I:
感觉会结实一点,并且没有坏处。
不焊,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