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AMEYA360皇华详解电子元器件分类与作用

楼主:
价格:666 元
AD, dc, AC, os
一.电子元器件的分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元器件的种类越来越多,大约有万余种。根据在电路中的作用不同,常用电子元器件可粗略地分为 17 类56个系列。
这17类分别是:
1.电阻:电阻器、电位器;
2.电容
3.电感
4.变压器
5.继电器
6.集成电路:稳压器(三端稳压器、五端稳压器、固定稳压器、可调稳压器、开关集成稳压器)、DC/DC变换器、运算放大器、厚膜电路(电源厚膜电路、功放厚膜电路)、数字电路(TTL集成电路、CMOS集成电路)、A/D、D/A转换电路、音乐电路、语言电路、专用电路(电视机用集成电路、遥控用集成电路、音响用集成电路、影碟机用集成电路)、555时基电路
7.二极管:普通二极管(整流、检波二极管)、单结晶体管、专用二极管(双向触发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开关二极管)
8.保险元件:保险管、可恢复熔丝、熔断电阻器
9.三极管:普通三极管(低频三极管、高频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开关三极管、达林顿管)、场效应管(结型场效应管、绝缘栅型场效应管)、晶闸管
10.开关
11.接插件
12.石英晶体与陶瓷器件:石英晶体谐振器件、陶瓷滤波器与陷波器、声表面波器件
13.发光器件:发光二极管(普通发光二极管、电压型发光二极管、闪烁型发光二极管)、数码管、氖管、指示灯、显像管、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
14.片状器件:片状电阻器、片状电容器、片状电感器、片状二极管、片状三极管
15.电声器件:扬声器(低音扬声器、高音扬声器、全频带扬声器、号筒扬声器)、耳机(电磁式耳机、耳塞、动圈式耳机)、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电磁式蜂鸣器)、传声器(动圈式传声器、电容式传声器、驻极体扬声器)
16.敏感器件:温敏器件(热敏电阻器、温敏二极管、铂电阻元件)、光敏器件(硅光电池、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湿敏器件、力敏器件、磁敏器件、气敏器件、电压敏感器件(压敏电阻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17.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紫外线传感器、光电耦合器、应变式力传感器、电感式接近传感器、磁补偿式电流传感器、霍尔传感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红外光电开关。
二.电子元器件的作用
任何一种电子设备或电子装置都是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它们在电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共同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概括起来讲,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有十大作用。
1、电压交换
这里所说的电压交换有 3 方面的含义。
①电压高、低变换。将交流或直流高电压变换为需要的低电压,或者将交流或直流低电压变换为需要的高电压。对交流电压进行高、低变换一般需要使用变压器,对直流电压进行高、低变换则需要较为复杂的电子线路。
②交、直流变换,即将市电 220V 通过整流、滤波变换为电子线路(简称电路)所需要的直流电压或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装置变换为交流电压,例如轿车修理中将蓄电池的直流 12V 变换为交流220V。
③稳压。利用稳压器件或稳压电路,将电压不太稳定的直流或交流电压变为非常稳定的电压,前者称为直流稳压,后者称为交流稳压。
2、产生符合特定要求的交流信号
无论在广播电视技术中,还是在通信技术、微电脑技术中,经常需要幅度或频率符合特定要求的交流信号,例如20~2 000Hz的音频信号、525~1 620kHz 的高频信号、48~958MHz 的超高频或甚高频信号以及不同频率和波形的脉冲信号。离散性的数字信号等,这些信号均由各种类型的振荡电路产生。
3、信号放大
收音机接收的广播信号、电视机接收的超高频或甚高频电视信号都是很微弱的。欲得到洪亮的广播声音和清晰的电视图像,都必须利用放大电路对来自空中的极其微弱的广播信号、电视信号进行放大。从事电子技术工作中遇到最多的就是各种类型的放大电路。
4、信号变换
在电子技术的应用中,有时需要将信号的幅度、频率和相位进行变换,以适应某种要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幅、调频及调相。平时收听的中波广播是调幅信号;收听的调频广播是调频信号;收看的电视广播,其中图像部分是调幅信号而伴音部分是调频信号;调相技术则在卫星电视广播中应用较多。与此相对应,有时需要将信号的幅度、频率或相位进行反变化,即将调幅、调频或调相信号“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在技术上称为解调制——简称解调。通常,将调幅信号的解调称为检波,将调频信号的解调称为鉴频,将调相信号的解调称为鉴相或相位检波。
5、通断或大小控制
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通过电路实现对某些物理量(或现象)的控制的情况很普遍。通常控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断控制,另一种是大小或强弱控制。例如,电路的接通与断开,信号的产生与停止,程序的运行与中断等,属于物理量的通断控制;信号频率的变高或降低,音量的增大或减小,电视画面的变亮或变暗等,属于大小或强弱控制。
6、电路工作状态的反馈与监测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路工作状态的反馈、监测与保护措施已相当成熟,广泛应用于家电设备、工业自动控制及微电脑技术等领域。例如,空调运行中的自动降温、除霜、停机,计算机运行中的中断、搜索,电视机画面亮度的自动调整,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的时序控制等。
7、故障或事故的预防与保护
以彩色电视机中的电源为例,一般均设有过流、过压、过热保护。当电路消耗的功率过大或电压过高、器件温度过热时,自动切断电源或改为半压工作,可对事故的发生或扩大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从而对关键器件、贵重器件起到保护作用。
8、物理量的转换
在电子技术中,使用着各种各样的物理量转换器件。例如,利用话筒将声音信号转换为音频电信号,利用显像管将图像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利用湿敏器件将湿度信号转变为湿度电信号,利用压敏器件将机械压力转变为压力电信号等。这些专门用于不同物理量间转换的器件已形成一个相当大的系列,一般称之为传感器。
9、物理量的显示
物理量的显示也可以理解为物理量的转换。例如,利用发光二极管显示电信号的有无或电路的工作情况,用数码管显示数字,利用液晶屏或等离子屏显示电视图像,利用示波管显示电信号的波形,利用音响器产生声音等。
10、物理量的计量
目前电子式计量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有取代传统指针式计量仪表之势。例如,数字式万用表、数字式电度表、数字式温度表、数字式各种流量表、电子秤等。这些数字式计量(测量)仪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使用方便、可实现远程计量等优点,其内部的关键结构均是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测量电路。
上面粗略介绍了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十大作用。其目的是,在选用电子元器件时应根据它在电路中具体起的作用,以决定选用哪个系列、哪一种型号或哪一种规格。
要想真正灵活使用电子元器件、充分发挥每一个元件的作用,就必须像了解朋友一样把他们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