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vref+可以接2.048基准源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21):
VREF+是电压基准吧?2.048是频率吧?两者有什么关系?没看明白。

网友B:
一共有多少基准电压啊

网友C:
我觉得只要不超过供电电压就可以

网友D:
那也是有范围限制的

网友E:
那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处理好

网友F:
只要不超过3.3V应该就可以

网友G:
可以直接用内部基准啊

网友H:
恩,就是范围均可是吧,之前一直用2.5的,把基准再弄低一点

网友I:
直接选用内部的基准就可以了,没有特别的限制吧。

网友J:
2.048基准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