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低功耗模式下功耗1.8mA

楼主(2022-01-17):
#if 1
void lowpower_test(void)
{
    uint8_t count=0;
    gpio_mode_set(GPIOA,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C,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D,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F,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ALL);

    #if 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2U);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 EXTI_SOURCE_PIN0);
    exti_init(EXTI_0,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endif

    while(1)
    {
        /* code */
        // delay_1ms(500);
        delay(2000000);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7);
        // delay_1ms(500);
        delay(2000000);
        //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7);
        if(++count == 5){
            count = 0;
            // systick_enable(0);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2);
            // systick_enable(1);
        }
    }
}
#endif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ick_config();

    #if 1
    lowpower_test();
    #endif
}

供电3.3V,芯片外围IO引脚全部断开,所有的IO设置为模拟模式,实测电流1.8mA

网友A:

如果你不进低功耗模式电流多少可以测试一下吗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的POWER CONSUMPTION 的功耗说明,不同生产批次功耗相差很大

网友C:
这个不是主打低功耗吗?前几天申请了一块开发板,准备过年在家玩玩,哈哈

网友D:
要把PMU时钟打开,不然不能进低功耗。

网友A:
两个可能,一是根本没进入低功耗,因为在贴出的代码中确实没有使能PMU时钟。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测量电流的过程中触发了MCU的电流断通

网友E:
等我的开发板到了,我也好好测试下低功耗,在测试低功耗时要注意:一般开发板上自带的LINK与MCU的仿真引脚是直接相连的,在低功耗模式下,LINK会从MCU的引脚产生吸收电流,导致功耗过大。,楼主确定在测低功耗时,LINK的线与MCU完全断开 了吗?

网友F:
这个电流有点大啊

网友G:
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呢

网友H:
外设接的什么啊

网友I:
引脚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J:
这是那种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K(2023-08-15):
楼主我的低功耗模式代码基本和你一样,但是电流是180uA,和数据手册相比还是太大,你的现在找到问题了么?

网友L:
看下LINK的线与MCU完全断开了吗

网友M:
1.8m不算低啊

网友N:
实测过L233,在进入deepsleep1模式下,打开SLCD显示,SLCD使用外部电压源,功耗在15uA左右,一般不超过15uA。

网友O(2024-12-18):
引用 网友N:
实测过L233,在进入deepsleep1模式下,打开SLCD显示,SLCD使用外部电压源,功耗在15uA左右,一般不超过15uA ...

   这功耗委实有些大,小华HC32L系列,打开LCD电流在7uA左右,但是系统时钟设置大于8MHZ后,电流飘到到10uA了。正准备换L233测试,希望GD的数据手册不骗人。

网友P:
真有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