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 芯片 我用单次AD采样和 AD+DMA连续采样的结果有偏差

楼主(2022-01-17):
AD, AC, DM, ST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硬件是一样的,采样电阻接地。
负载不工作: AD单次采样时,可以采样到0x 00; AD+DMA连续采样,采样到 0x 0F到0x 12 抬高了采样值, 负载开启时: AD单次采样时,可以采样到0x 67 左右波动; AD+DMA连续采样,采样到 0x89 左右波动;
抬高了采样值,是我那里没有设置好吗,我就在例程上修改一个脚,从PC1改到PA1.
include "adc.h"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C.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网友A:
连续采样数据有波动很正常

网友B:
这个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