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多路定时器PWM输出疑问

楼主(2022-01-17):
当我使用STM32H743进行多路PWM输出发送脉冲,控制电机移动时,发现当我两路以上定时器同时开始发送脉冲完毕后关闭定时器,仍然会有一段脉冲发送出去导致电机再移动一小段距离,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定时器的开启和关闭都是即时的,目前解决办法:加入延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脉冲依然存在

网友A:
不知你具体怎么停的? 关闭计数器的工作?

一般来讲,关闭PWM输出最好通过调整CCR或ARR来调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