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CP8030H电流探头操作注意事项及异常处理方法

楼主:
CP8030B/H 体积轻巧,可在当前拥挤的电路板中使用自如;小型钳夹可以在紧张的空间中探测电流,同时仍能夹住直径达5mm的导线;可以测量30A的连续电流和50A的峰值电流,CP8030B提供50MHz 的带宽,CP8030H提供100MHz带宽;探头具有 30A (10X)和 5A (1X)两个量程可选择,5A (1X)量程特别适用于小电流测量,分辨率高达1mA。
一、CP8030H电流探头操作方法:
该机器的输出终端设置在内部,使用示波器时,请选择高输入电阻的(1MΩ)。若输入电阻为50Ω,则不能正确测量。
确保被测电流不要超过最大电流。超过额定值,磁芯会饱和。磁芯饱和会导致在饱和的过程中发
生波形部分被削掉,过大的冲击电流,甚至会导致磁芯无法正确消磁,需重新调零。
插入电源后,本机器因自身发热等影响,有可能会有偏差,但大约 30 分钟后会基本稳定。
变压器、大电路等强磁场,无线电等强电流靠近时,有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测定。
电压会因为周围温度等产生偏差,所以在连续测定时必须注意。
有时被测电流的频率,会导致共振音的产生,这对测定没有影响。
会因被测导体在传感器头内的位置不同而产生影响,请把被测导体调至传感器头内中央位置。
测定时把开关控制杆推至“unlock”标志消失为止。确认控制杆锁定,整体部分确实关闭。如果整体部分没有确实关闭的话,将不能正常测定。
若在高频率领域,插入电路的高电位测的话,有可能会受到噪音影响,必要时可限定波形观测器的频段,或请插入低电位侧。
二、CP8030H电流探头操作注意事项:
拔出输出端子时,请在解锁后,拔出连接器,未解锁硬拽或硬拉电缆的话,输出终端会受损。
输入 BNC 端子以外的输入端子时,请注意输入端子的极性。
持续最大输入范围是由机体自身发热后温度上升形成的固定值,请不要输入超出该固定值的电流,可能会损害机器。
持续最大输入范围会因测定电流的频率不同而不同。超过最大电流连续使用会导致探头烧毁。
当持续输入超出最大输入范围的电流时,会因传感器的发热,启动内部保护功能,变得不能正常输出。请立即停止输入电流,需要充分冷却后,才能进入下一次的正常运作。
如果在高温下,会因为内部过电流保护回路,通过持续最大输入范围以下的测定电流使得保护回路运作。
当连接输入超出最大输入范围电流时,让保护功能频繁运作,有可能会损害机器。
打开整体部分时,必须通过开关控制器进行操作。
在锁住(LOCK)状态下,请不要按下图方向,往整体部分上施加压力。
测量前准备:
准备好高频电流探头 CP8000 系列产品、适配器(本公司配套适配器)、示波器。 CP8000 探头接上电源,绿色电源指示灯亮。
设置示波器:测量模式接地,示波器调零;示波器测量模式更改为 DC 模式。 根据被测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探头默认量程为大电流量程。
消磁、调零:
连接好 CP8000 和示波器(确认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为 1MΩ)。
锁好探头,“UNLOCK”标志消失代表探头锁好。
按一下消磁自动调零按键进行消磁调零,大约6s后,会有成功提示音“嘀嘀”两声提示。
测量方法:
确认以上步骤无误。
拉开传感器的开关控制杆,打开传感器头,使得传感器前端标识的电流方向标记和被测电流 流动方向一致,而且把被测导体夹在传感器头中部。
把传感器的开关控制杆推至“Unlock”标志消失为止,锁住探头,确认整体部分确实关闭了。 观察测试波形,例如 CP8030B 的电流传输比选择的是 0.1V/A(30A 量程),通过该公式,可 以把波形观测器的电压灵敏度换算成电流灵敏度。例如,波形观测器的电压灵敏度是 10mV/div 时,那么电流灵敏度是 100mA/div。
三、一般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
PRBTEK在这里提醒工程师要正确使用测量仪器,避免错误的操作方法导致仪器的损坏,以上就是PRBTEK为您介绍关于CP8030H电流探头操作注意事项及异常处理方法,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普科科技PRBTEK官网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