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mos管为何不能关闭

楼主(2022-01-17):
AD, os
三极管B控制信号为0,集电极电压为12V,为何PMOS管SI2301不能截止,D极电压还是12V,而不是0v

楼主:
MOS管坏了,10块板子,就这一块板子上的MOS管坏了,而且2个全坏

出现问题,可以几块板子对比测试

网友A:
G到地,在拉个100K电阻,这图画的并没有理解mos管,还把mos当成了理想器件

楼主以及解决问题了,是单板元件的问题
@zlf1208 :是啊,这图画的还不能直接拉,还是就原图吧,也勉强能用
是G极到S极吧,不是G到地,图中已经有了!如果G到地再接一100K电阻,PMOS管将永远不会关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G到地,在拉个100K电阻,这图画的并没有理解mos管,还把mos当成了理想器件

是啊,这图画的还不能直接拉,还是就原图吧,也勉强能用,最好能三极管和100k电阻换个位置

网友B:
VGS只有±8V,你这里弄个12V,什么鬼哦?

不愿意仔细看datasheet的缘故,好像datasheet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