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直放式收音机疑问

楼主:
为什么我的ta7642直放式收音机靠近电脑有声音,到阳台没有电台声?家距电台3.6km,不远。麻烦大神帮忙看看图。
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A(2022-01-19):
R3 电阻值太大了。改成7.5k 试试。

网友B(点评):
收到,我减小试试看,谢谢坛友回复。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改变R3 把TA 的 PIN3 电压调到1.4V .

网友C:
赞啊,从模拟收音机学习电路,非常好。 以后再也没有电磁场方面的疑问了。

网友D:
楼主先确认你家附近的电台是AM中波电台么?别是FM电台,那AM收音机可根本收不到。

网友B(点评):
这个问题恐怕有难度,有机会碰到维修工问问。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维修工大概率不知道,现在极少有人听收音机了,AM中波电台更是非常稀少。最直接的判断是找台成品收音机或带收音功能的手机,网上搜搜你家附近那家电台的网址,上去看看频点也行。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好的,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