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直流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2-01-18):
我们公司要做一款洗衣机,用直流无刷电动机。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
我买了一个开发板,卖家有程序,可是他说反电动势是正弦波。
他说一样驱动,结果开发板电机是转的,可我们的板子驱动自己的直流无数电机不转。
他说的是不是骗我呀?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机叫BLDC
卖家的叫PMSM
调下选项/参数就好了,具体问卖家。

网友B: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的电机,用方波驱动就很好了,效率也高,驱动程序相对简单很多。

楼主:
卖家是不是骗我?

网友C:
梯形波也是接近正弦波 , 也不可能100%是正弦波 , 波形肯定是有失真 , 只是失真的程度而已 .

网友:
接近正弦波也算是正弦波 .

网友D:
“我看书上都是那样说的”,

找个BLDC,实际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书上都是那样说的”,

找个BLDC,实际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现在用的就是BLDC,可是不转。
用买的程序和电机就转,PMS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梯形波也是接近正弦波 , 也不可能100%是正弦波 , 波形肯定是有失真 , 只是失真的程度而已 .   ...

谢谢!那你说控制梯形波的电机和正弦波的电机区别也不大了。是不是?

楼主:
现在有个情况。
程序下载进去,U相的上下桥臂一直有波形。
V相和W相的上下桥臂的波形一闪而过,不能持久

网友C:
驱动自己的直流无刷电机不转

不转动的时候 , MOS管的G脚有没有一开一关的波型  ? ? ? ?

不转动的时候   ,  电机有没有震动的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自己的直流无刷电机不转

不转动的时候 , MOS管的G脚有没有一开一关的波型  ? ? ? ?

当时没测。
不转,我改了一下程序,结果管子炸了。
我不敢试了。
今天那个兼职搞硬件过来看看。
电机没有震动。

网友C:
你最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即是回到给电路板烧录卖家的程序 , 再使用自己的电机 .
然后测试一下
不转动的时候 , MOS管的G脚有没有一开一关的波型  ? ? ? ?
不转动的时候   ,  电机有没有震动的   ?  ?  ?

网友C:
不要轻易更改厂家给的程序 ,

因为一旦更改了厂家的程序 , 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即是回到给电路板烧录卖家的程序 , 再使用自己的电机 .
然后测试一下

谢谢!你说的太对了,我就照你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更改厂家给的程序 ,

因为一旦更改了厂家的程序 , 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

对对对

楼主:
现在没接电机,空载的情况下,是不是UVW三相都一直有波形呢?
我测试的结果,正转,U相一直有波形,V相和W相波形一闪而过。
反转,W相一直有波形,U相和V相波形一闪而过。

网友C:
不能不接电机 ,
因为如果不接电机  ,  就没有相电流  .
电路板里面可能有电流检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不接电机 ,
因为如果不接电机  ,  就没有相电流  .
电路板里面可能有电流检测 .  ...

那我看看接上电机试试

网友:
是不是在淘宝购买的?给一个链接看看。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feae2e8doU9Q2u&id=560282316409&_u=jmth9s6848a

网友E:
这广告贴做得好,做生意还得靠兄弟捧场!

网友E:
今年俺也准备切入BLDC驱动市场,有开发需求的可以联系我,深圳的,先交个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广告贴做得好,做生意还得靠兄弟捧场!

我不是做广告

网友F:
电机驱动是一个体系性的活儿,不是搞个开发板就行的。
需要的话我给你介绍个做洗衣机板子的,青岛的。

楼主:
我们老板不会同意的

网友G: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在设计一款无刷电机,用的BLDC驱动,我手上有板子和电机,可以的话可以程序发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在设计一款无刷电机,用的BLDC驱动,我手上有板子和电机,可以的话可以程序发我试 ...

没有,我几乎丧失信心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几乎丧失信心了

加下我qq,一起探讨下,我也在调试遇到个问题,跟你不一样。q102693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