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 tim3 输出pwm可以输出低电平吗

楼主(2022-01-18):
HC32L136 tim3 输出pwm可以输出低电平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pwm怎么可能没有低电平啊

网友C:
只要能输出pwm  就可以输出低电平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 肯定是可以的啊

网友E:
首先需要确认它能不能输出pwm波

网友F:
当然可以的。

网友G(2022-02-22):
你说的低电平是极性么?

网友H:
这个好像可以的吧,你有啥疑问么?

网友I:
PWM不都是高低这种切换么,应该是可以输出低电平的吧

网友J: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K:
你自己写段代码自己尝试一下呗

网友L:
持续输出低么?那你还不如做成IO控制而不是PWM

网友M:
应该是可以的,你先去写代码测试一下呗

网友N:
没啥问题吧,IO不都是可以输出低电平的么

网友O:
当然可以的啊,但是应该算是下降沿还是上升沿吧

网友P:
要是输出低电平就直接IO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