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

楼主(2022-01-18):
众所周知三极管具有开关的功能
那么以下电路是否可以处于长期工作的装态(I/O拉高)
大家有没有修正的电路帮忙指教
谢谢

网友A:
npn是低端开关,不是你这样用的

网友B:
MP1584 ENABLE 引脚耐压6V. 你这电路用三极管跟随器钳位了EN脚电平,使得电平在 MCU 的控制引脚 电平之下。 很安全。

R31必须短路,否则分压后的电平无法使能DC/DC. 要求1.65V以上

R39 可短路不用。

看得很仔细,讲得很耐心

网友C:
直接IO控制,不用把简单事情整复杂

网友D:
这种关断用法换mos管吧,压降微乎其微

楼主:
电路更改如上
请指教

网友E:
没必要整这么复杂,EN引脚可以直接IO口控制,不需要大驱动能力

网友F:
直接PA8接到EN管脚即可(中间串个电阻)。@king5555 说的对,一针见血。

VIN0N≈0.9*3.3=2.97V    Ven≈0.49V  DCDC不干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路更改如上
请指教

1.  Vin=5-9V,R31和R28分压后必须确保EN端为高电平
2.  暂且忽略图中二个电阻的阻值是否合适,如果Vin=9V时EN端的分压是5V,那么Vin=5V时EN端的分压是5*5/9=2.8V,请查一下IC在5V供电时,EN端2.8V是否能够可靠工作?凭直觉这个电压是不够的,还是按照原三极管的电路,依照板凳楼xch说的做,那样很稳妥的。

刚才回复时还没有9楼,现在看了9楼的截图,EN端在2.8V下能够可靠工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种关断用法换mos管吧,压降微乎其微

MOS为啥能这么搞

网友I:
可以看看《新概念模拟电路》,section45 晶体管产品,里面有讲你所说的用途,叫负载开关。正好适合你的应用。当然也可以用分立元器件去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