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读写铁电,如果有坏块会出问题么

楼主(2022-01-18):
读写程序都是调试过的,
现象是 ,读写固定位置时,会死机,重启,
批量,出现了两块
怀疑是铁电有坏块

网友A:
有可能是卡在坏块的位置了
程序里可以增加以下多长时间没读到数据就跳过去

网友B:
有这个可能

网友C:
基本上不会出现坏块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你买的芯片有问题啊,我用了这么多铁电,都没出现过坏块问题

网友E:
这个,你最好问一下采购的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F:
一般不会出现坏块的事儿,如果有可能是质量不好导致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铁电存储数据有问题,变成FF,不过重新清理一遍,就好使了

网友H:
觉得是芯片的病,你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I:
我也遇到过,换个存储就没这问题了,绝了

网友J:
咋说呢,换芯片吧,一般情况铁电是不会出现坏块的

网友K:
为啥读写会重启啊,是不是没喂狗啊?

网友L:
你可以找代理商寻求一个FAE,请教一下是啥问题

网友M:
属实有这种现象,可能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网友N:
你去正规渠道买这种存储芯片吧,能靠谱一些

网友O:
之前我的铁电也出现过这问题,我怀疑是静电给打坏了导致的

网友P:
铁电现在假货好像有点儿多,怀疑是你买到假的了吧

网友Q:
可能会出现坏块问题吧,我也遇到过,换了芯片就好使了

网友R:
如果真有坏块需要屏蔽一下

网友S:
有坏块的话会不会死循环呢

网友T:
请问铁电是哪个厂家啊

网友U:
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V:
其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W:
怎么确定是不是正品啊

网友X:
使用的什么读写的啊

网友Y(2022-04-25):
从铁电MB85RC128A读两串数据4*50、20*72,偶尔会发现某个字节会读错,最常见的是读成0XFF,原因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