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F0130的芯片,如何烧录

楼主(2022-01-18):
官网上面又jflash的烧录文档,但是没有jlink的pack。
也找不到任何偏移的烧录器
isp串口烧录貌似也不行,请问如何烧录这款芯片呢?

网友A:
https://www.mindmotion.com.cn/products/mm32mcu/mm32f/mm32f_value_line/mm32f0130/

网友B:
感谢一楼分享,正好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C:
别图便宜  便宜没好货

网友D:
几百块钱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E:
呵呵 这个官网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F:
得用他家专用的仿真器

网友G:
灵动的必须要用mm32的仿真器

网友H:
这个仿真器有没有仿制的呢

网友I:
灵动微的好像只能用它家的仿真器

网友J:
只能用他家自己的仿真器

网友K:
用原厂的烧录器吧

网友L:
最好用原厂的link烧写

网友M:
为啥不用原厂的烧录器了

网友N(2022-03-02):
肯定能烧录的呀,官方没有指导文件么?

网友O:
我觉得pack好像不是给jlink用的,但是如果你要搞到pack的话,就能自己做算法文件

网友P:
话说MM32F0130不支持ISP烧录么?

网友Q:
一般都是用jlink烧录吧,或者他家自带的烧录器

网友R:
支持的,你下载最新的segger试试呢?

网友S:
能支持,而且他家的芯片都有pack提供吧

网友T:
你去找灵动的代理商,问问去吧,肯定有办法下载的

网友U:
这个可以用jflash吧,不行就自己做个jflash文件搞进去

网友V:
那你用啥开发啊?是不是得用keil啊?

网友W:
你要找便宜的烧录器么?我觉得你要是可以,买个灵动的烧录器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