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升压反馈基准IC疑问

楼主(2022-01-18):
TI的UC3843规格书里有典型的降压电路,FLYBACK隔离架构,220V AC IN,12V输出。反馈基准IC用了TL431.
那如果用同样的架构从12V升到120V,那么次级输出端反馈电压基准IC用s什么呢?
TL431的VKA最大只能36V

网友A:
和120V没什么关系啊,431供电可以另外一路辅助,一般15V,做431供电,120V通过10K和470K组成采样网络,到431控制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120V没什么关系啊,431供电可以另外一路辅助,一般15V,做431供电,120V通过10K和470K组成采样网络,到43 ...

这么弄的呀,帮板凳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弄的呀,帮板凳学习

你躲哪去了?
最近搞点什么了?
就看你和5兄在哪佛电源那帖子里面扯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躲哪去了?
最近搞点什么了?
就看你和5兄在哪佛电源那帖子里面扯蛋.....

没躲哪去,水平没涨进,懒得扯理论了。
平常也会看看贴,就是潜水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躲哪去,水平没涨进,懒得扯理论了。
平常也会看看贴,就是潜水而已。 ...

我最近动作挺多,针对今年新版本,即将出炉的新国标,预研了一款全封闭充电器,电池对象就是4820,额定充电电流2.8A,全面考核EMI和全户外使用条件,智能防电池热失控、充鼓,全功能防反接零输出。鉴于市场原因,机器暂时就不曝光了,反正效果非常理想,EMI一次过,无风扇全封闭外壳条件最大输出功率为165W左右,外壳温升大概25℃。
整个研发过程,输出电容接反、输出整流中心抽头未焊接等等等等,这样的错误居然没炸过一个MOS管。可见系统鲁棒性还是非常强的。
市场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动作挺多,针对今年新版本,即将出炉的新国标,预研了一款全封闭充电器,电池对象就是4820,额定 ...

最近拆过几个充电器,防反接都是bt151。以前是个大的二极管
现在充电器后面有个特殊型号的芯片,据说是单片机,不知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拆过几个充电器,防反接都是bt151。以前是个大的二极管
现在充电器后面有个特殊型号的芯片,据说是单 ...

BT151加5551三极管加触发二极管,这是零输出标配,当电池接入,则5551导通,进而通过触发二极管开启BT151,充电机开始输出电压电流。
不过在5A以上的机器,则不能采用可控硅方案,原因无它,太热,铜箔板背面都被烤焦。
至于全密封机器,由于取消了风扇,则几乎不可能采用BT151方案,理由同样是太热。
次级各种型号特殊的芯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单片机,有简单的只是定时控制到AD采集进行简单电量显示的,基本上属于外挂性质的,无一例外的还都是OTP,成本为王嘛,目前这样的线路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功能,基本充电模式还是遵循传统的三段式。同时由于OTP的算力,附加的技术含量还是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T151加5551三极管加触发二极管,这是零输出标配,当电池接入,则5551导通,进而通过触发二极管开启BT151 ...

不过你以前也讨论下自己的方案。
你的充电器是dsp方案,pwm来自单片机。
单片机的电来自电池,如果用了辅助电源,接反了单片机不工作。可能不需要了。就是辅助电源要防反接一下。
还有辅助电源的最低电压,有的电池过放电,电压很低,也需要考虑
otp的那些就是用来转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