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ubeMX生成代码会修改MDK自己添加的目录如何解决?

楼主(2022-01-18):
使用cubeMX生成MDK项目之后 ,然后自己在MDK项目中添加自己的目录文件。

然后使用cubuMX再次生成代码,MDK项目中自己添加的目录和文件会被删除。

有没有地方可以配置这个相关的东西?

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的代码,添加到它给你备注的用户代码区

网友B:
确实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

网友C(2022-02-20):
这个需要重新关掉再打开。

网友D:
是添加目录吗?

网友E:
第二次开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F:
是只修改了代码吗

网友G:
MDK不要重新加载。

网友H:
STM32 cubeMX还是比较好用呢

网友I:
这个是重新加载的问题。

网友J:
在最后的时候不要保存数据工程文件。

网友K:
重新打开各个软件就行了。

网友L:
在打开STM32 cubeMX期间的文件,可能会修改。

网友M:
STM32 cubeMX关闭了,再打开。

网友N:
在特定的注释区,添加用户代码

网友O:
你指的是添加的引用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