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50通过SPI读取BMX160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2-01-18):
请问哪位大神用过BMX160九轴传感器?我想用STM32H750通过SPI读取数据

网友A(2022-02-22):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pdf/1132072/BOSCH/BMX160.html

网友B:
使用mpu9250吧

网友C:
看看传感器手册吧。

网友D:
使用硬件iic吗?

网友E:
购买模块的时候,没有提供他的相关资料吗

网友F:
iic不行吗

网友G:
BMX160是博世的九轴运动传感器,集成了加速度、陀螺仪、磁力计三种传感器。这个用的比较少

网友H:
正常读取呗,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I:
你看看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手册呗,看看时序,根据时序配置即可

网友J:
嗯,读就可以了啊

网友K:
我觉得可以吧,是时序遇到问题了么?

网友L:
你可以找个demo,然后跑通之后,再用H7就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