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PWM输出时中断函数处理函数过慢,一次中断未执行...

楼主(2022-01-18):
我在做毕设,使用的是STM32F407PWM输出功能,已有内含117个元素的数组前4个元素分别为1,2,1,3,后113个元素为0和1。
预期效果:根据117个数组元素,生成频率为1MHz、50%占空比、输出极性可调的117个连续方波(其中,根据前四个元素生成的方波频率不是1us)。依次读取数组元素,若数组中元素为1,则先是500ns低电平后是500ns高电平输出;若数组中元素为0,则先是500ns高电平后是500ns低电平输出,从而连续输出117个方波。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中断处理函数运行过慢,一次中断未执行完,下一次中断就进入,导致PWM波形输出紊乱。我用示波器测试,如果方波频率为1KHz,波形不错乱,大于10KHz,错乱现象逐渐严重。
现在我的中断处理函数运行时间大概在1us左右,因此对于1MHz的PWM输出是有问题的。所以向各位STM32的前辈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该怎样解决呀。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这是我现在的中断处理函数:

//tiM12中断服务函数

int j=0;

voi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void)
{

    int t;
    extern int8_t ADSB[117];

    if(TIM_GetITStatus(TIM12,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if(j==117)
                {
                    TIM_Cmd(TIM12, DIS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2, TIM_ForcedAction_Active);
                    j=0;
                    DS4=!DS4;
                    delay_ms(200);
                    TIM12_PWM_Init(84-1,1-1);// PWM~1MHz
                    TIM_SetCompare1(TIM12,42);
                }
                else
                {
                        t=ADSB[j];
                        if(t==0)
                            {
                                TIM12->CCER|=(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Low
                                TIM12->ARR =84;
                            }
                        else if(t==1)
                            {
                                TIM12->CCER &=~(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High
                                TIM12->ARR =84;
                            }
                      else if(t==2)
                            {
                                TIM12->CCER &=~(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High
                                TIM12->ARR =210;
                          }
                        else if(t==3)
                            {
                                TIM12->CCER &=~(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High
                                TIM12->ARR =294;
                          }
                }
                j++;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2022-02-22):
你的需求我看着很奇怪。
1.你的定时器12是多久来一次,我根据你的描述大概是1us来一次是吧?也就是说你每次中断是想实现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不考虑先高还是先低),两个正好是1us。
2.如果我上面猜想是正确的,假如数组中连续的三个元素分别是1,0,1,那么输出的波形理论上应该是500ns低->500ns高->500ns高->500ns低->500ns低->500ns高。那其实就可以看做500ns低->1us高->1us低->500ns高。那么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用PWM的DMA模式直接连续输出,不需要频繁进入中断。
3.如果我上述均不正确,麻烦你贴一张你想要的理想波形,可以使用1KHz的波形。不然我没太搞懂你的意思。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