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4463 改变空中速率以后,接收不到数据,请问改变空中速....

楼主(2022-01-18):
STM8L单片机控制si4463通信,因为发送8字节的数据用了100ms+,与低功耗要求不符。必须控制在10ms左右。所以想通过改变空中速率的方式来实现,(若大家有其他方法也可以留言讨论,谢谢。)但是当我两个模块都改成相同空中速率的时候,就接收不到了。默认是1kbps,如果两个模块设置成1kbps就可以接收和发送。目前只是把空中速率改成2K,就无法收到信号。而且发射波形有时候会变得不平整。附上程序。请问大家,想要修改空中速率,还需要修改什么其他东西嘛?

  • void SI4463_porter_rate_Set(u32 rate)
  • 函数功能:设置无线模块空中速率
  • 输入 rate 空中速率参数
  • 空中波特率=rate*2/10
  • *********************************************************/
  • void SI4463_porter_rate_Set(u32 rate)
  • {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DATA_RATE_2 , rate>>16 );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DATA_RATE_1 , (rate>>8)&0xff);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DATA_RATE_0 , rate&0xff );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TX_NCO_MODE_3 , 0x00 );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TX_NCO_MODE_2 , 0xE4);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TX_NCO_MODE_1 , 0xE1 );
  •         SI446x_Set_Property_1(MODEM_TX_NCO_MODE_0 , 0xC0 );
  • }
  • void SI446x_Init( void )
  • {
  •         SI446x_Gpio_Init( );                //SI4463引脚初始化
  •         SI446x_Reset( );                        //SI4463复位
  •         SI446x_Power_Up( 30000000 );//reset 后需要Power up设备 晶振30MHz
  •         SI446x_Config_Init( );                //SI4463模块初始化
  •         SI446x_Set_Power( 0x7F );        //功率设置
  •         SI4463_porter_rate_Set(10000);//设置空中波特率 2kbps
  •         SI446x_Change_Status( 6 );        //切换到RX状态
  •         while( 6 != SI446x_Get_Device_Status( ));
  •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0,0,3 );
  • }

网友A(2023-07-27):
你要用wds生成的工程搞

网友B:
速率搞太快了吧,可能会导致收不到了

网友C:
你可以重启一下试试呗,也许是OK的

网友D:
发射波形如果变得不平整,说明电路这块能会有点问题吧,比如滤波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E:
是不速度太高了

网友F: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啊,一般都是可以收到的啊

网友G:
你这是不是得考虑增益啊,或者电路是否支持

网友H:
那你就用1k的速度就不支持低功耗了?

网友I:
我觉得跟速率没啥关系,你速率设置成之前的就好了,低功耗在考虑点其他的呗

网友J:
你买个相同的模块,试试2K的速率是否OK啊?

网友K:
可能是你2k的速度有点快了吧

网友L:
波形不平整是功率的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M:
有可能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N:
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O:
可能速度太快失真了吧

网友P(2023-10-21):
可能是速率太快了,可能会导致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