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怎样控制输出脉冲个数从而控制电机转动角度?

楼主(2022-01-18):
各位大佬,STM32F407怎样控制输出脉冲个数?来控制电机转动角度。我想要用寄存器控制版本的方法。

网友A:
通过主从定时器的级联方式,主定时器输出PWM脉冲,从定时器设置为输入捕获,通过内部通道连接两个定时器,设置从定时器的捕获数量,达到捕获数量后进入中断关闭主定时器的输出,如果有多种数量的脉冲个数,就加上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