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复用功能口初始化导致程序出错

楼主(2022-01-18):
本人在初始化GPIO口点亮数码管时,使用了7个GPIO口,但是初始化了这7个GPIO口过后,程序就出错了不跑了,这7个口都带有复用功能,芯片是ARM Cortex M0,板子MM32F031

网友A(2022-10-07):
为啥出错了啊,你是不是初始化不对劲啊,可以把代码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B:
MM32是灵动的吧,你可以试试少开几个GPIO复用功能。

网友C:
出错信息是什么呢

网友D(2023-02-22):
初始化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E(2024-05-16):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F: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G: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H: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