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神器,不会游泳也能潜入深海

楼主(2022-01-18):
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
这款神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带上它
不用学游泳了
一键开启
畅游大海

它就是
大白鲨潜水推进器

助你畅游大海
    握柄处有两个扳机按钮。用力一握,推进器就开始工作。你只需要握住握柄,推进器里的螺旋桨旋转产生推力,就能带动你前进,最多可深入至水下40米哦。

潜水推进器拥有两种速度模式:1.8m/s 快速前进,感受刺激;1.2m/s 缓慢前行,欣赏美景。

推进器的启动开关还拥有贴心的双触发设计,只在同时按下两个按钮时才会逐渐加速,这样就能防止意外触发,也有利于防止儿童误触。

浪漫的水下拍摄

    在水下遨游的时候,谁不想拍几张美美的照片呢,我们可以将智能手机或摄像头安装在支架上,推进器就能快速转变成水下拍摄工具,这样就可以拍美照啦。

轻松携带
这台推进器仅重 3.55kg。

放心吧
这台机器可安全乘坐飞行航班
带着它畅游天南海北都可以

*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删。

网友A:
解决呼吸氧气才是王道吧。。。和会不会游泳扯不上关系

网友B:
不会游泳就用这个,觉得更容易淹死。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水没过头顶,就慌得1B,见多了。

网友C:
这么笨重的东西带下水,没电了会把人拖下水。会游泳也没用。
起个名字: 死得快。

网友D:
不带上氧气瓶,哪也去不了

网友E:
若是集成一下制氧机那就更全面更实用了

网友F:
看起来还不错哦

网友G:
我最关心它防水怎么做的?如果漏水会报警吗?

网友H:
万一螺旋桨坏了一边,或者两边推力不平衡就完蛋了,还是那种单螺旋桨的古董推进器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万一螺旋桨坏了一边,或者两边推力不平衡就完蛋了,还是那种单螺旋桨的古董推进器好用。 ...

可以通过调整角度达到平衡的。双发动机的飞机,一个发动机停止,也会出现偏航力矩,调整航向就可以纠正,一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最关心它防水怎么做的?如果漏水会报警吗?

具体我看不出其电机结构。
潜水电机可以用无刷电机,定子线圈浇筑塑料密封,转子是磁铁,浇筑塑料密封,控制电路浇筑环氧树脂密封,电池仓有密封垫。

网友G:
怕漏水的是电池仓。有人为了能尽情玩,还要换电池。电池仓门能打开,防水就更难。一旦漏水,能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