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你们的mdk5用时间长了会变慢么

楼主(2022-01-18):
说实话,电脑是有点年头了,
但开始的时候,用keil也没什么问题,现在首次打开和编译的时候,大概率会假死一下

用新买的笔记本就没有问题,

这么是电脑的事么?配置也没变,哪哪都没变,是什么导致反应变慢的呢

网友A:
可能多少根电脑年头有点关系,
我之前那台电脑,每次编译的时候,屏幕会闪灭一下,到头也不知道为啥,VGA的线都换了好几根,

网友B:
可能是内存不足了吧,导致的

网友C:
这个跟电脑配置有关系,而且也跟keil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用旧版本的keil看看,是否能快一些呢

网友E:
电脑是有损耗的,时间久了运行慢也是正常

网友F:
大概率是硬盘不行了,换个固态硬盘,老电脑也能起飞

网友G:
这个虽然配置没变,但是电脑的性能下降了

网友H:
你是不是keil升级了啊?新版本keil需求更高

网友I:
新买笔记本肯定性能ok啊

网友J:
电子产品用久了是会变慢的,你格式化或者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K:
慢就慢吧,你可以加固态和内存条能好一些

网友L:
这个没测过,不过电脑配置高一些能好点儿,写代码的时候卡顿一下很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