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红外接收头应用

楼主(2022-01-18):
红外接收头上为什么要在VCC引脚和电源端串联一个电阻R1?这个电阻如何取值?

网友A:
串电阻的主要作用是限流,如同LED要串电阻一样。

网友B:
电阻和电容组成RC滤波,我一般R取100欧姆,C取10~100uF。
接收头内部电路是一个带AGC的高增益放大电路和脉冲整形输出,电源噪声会引起问题的,所以要滤波。

网友C:
coody说得对

网友D:
山寨的红外接收头不能滤除电源干扰,会在OUT 输出杂波。

电源滤波电路用于滤除38khz干扰。至少得衰减38KHZ 20db。所以选择10ohm,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和电容组成RC滤波,我一般R取100欧姆,C取10~100uF。
接收头内部电路是一个带AGC的高增益放大电路和脉 ...

谢谢,这个电路中R+C组成的是低通滤波器,也就是说滤掉高频信号,让红外接收头的低频信号通过,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的主要作用是限流,如同LED要串电阻一样。

无需限流,仅系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需限流,仅系滤波

如果是滤波的话,应该同电容并联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滤波的话,应该同电容并联才对?

从等效电路来讲,R和C就是并联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滤波的话,应该同电容并联才对?

哪个好用使哪个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中R+C组成的是低通滤波器,也就是说滤掉高频信号,让红外接收头的低频信号通过,是这样吗 ...

红外接收头内部等效一个带AGC的高增益选频放大器,有一定带宽的(比如35~45KHz),滤波就是要将落入带宽的干扰滤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滤波的话,应该同电容并联才对?

电容就是并联的哦,接在VCC与GND。

网友B:
嗯,这个内部框图+说明,已经清楚的说明了情况。

网友H:
RC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