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有没有那位大神试过用HC32F460 和 WM8978,用I2S播放音频

楼主(2022-01-18):
我用HC32F460的例程,I2S发送数据,只能发出第一个数据,发完后不进入回调函数

网友A:
直接使用官方例程也不可以? 我测试开发板是没得问题的,包括录音、播放音频等等。 开发板使用WM8731SEDS这颗型号。 小华半导体代理商技术支持热线:131 6807 9092

网友B:
相关寄存器都是多少呢

网友C:
没有使用过这种芯片

网友D:
初始化代码贴一下看看

网友E:
楼主的中断函数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F:
估计跟初始化有关系

网友G:
只是跑过例程,对于音频实际项目中用的不多,所以接触起来还是有点陌生,
就是没事的时候,自己玩玩
不过例程好像我这里只能运行一次

网友H(2022-02-17):
楼主解决了么,直接跑例程也是这样,奈何没用过音频,在啃手册了

网友I:
初始化代码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