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定时器的BUG?

楼主(2022-01-19):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printf打印比较慢,所以后面定时器又走数了。

网友B:
不严谨。
改为TIMER_ResetCounter(TIME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cnt = TIMER0->CNT;
然后再慢慢打印cnt……

网友C:
差点当真了

网友D:
没听说有这种bug啊

网友E:
估计是楼主代码的问题

网友F:
明显的这个不是bug啊

网友G:
这样看到的不是实际的数据

网友H:
不可以这样看 如果想看 可以使用别的方法

网友I:
有的细节忽略了

网友J:
怎么什么都叫BUG

网友K:
不是定时器有bug,是楼主代码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