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M031LG6AE UART3_FIFO寄存器无法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2-01-19):
在使用UART3的时候需要修改UART3_FIFO寄存器,但无论如果都无法修改该寄存器的数据,一直保持默认值0X00000101。通过测试其他串口UART1_FIFO、UART2_FIFO、UART4_FIFO都可以修改,程序中这几个串口寄存器操作使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初次使用对新唐的芯片不了解,操作该寄存器是否有其他前置条件。在数据手册上没看到相关说明

网友A:
手里没这个不知道啊,那就放弃这个串口吧,用其他的

网友A:
或者别用FIFO

网友B:
看下你的uart 3 clock source有没有选对

网友C:
看看手册上说的该寄存器可以写入吗

网友D:
得具体看看该寄存器的性质

网友E:
这个是输出缓存还是输入缓存啊

网友F:
也就是说 一直发送的是一个数据吗

网友G:
时钟源不对为什么就无法更改呢

网友H:
不能修改接收缓存吧啊

网友I(2022-02-21):
请问是指UART3_FIFO的阈值无法修改吗? 那是因为UART3的FIFO只有1字节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