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下载固件,在哪里配置,固件具体下载到哪个分区?

楼主(2022-01-19):
你好,NUC029SGE,官方NUC029xGE_Series_BSP_CMSIS_V3.00.003-SampleCode-ISP-ISP_UART例程,keil会直接下载到LDROM分区,并且默认从LDROM启动。但是其他StdDriver部分例程会下载到APROM,默认从APROM启动。

请问程序在哪里对此项设置做配置的?

网友A:
这个程序就这样的,他的工程就是ISP啊,所以要下载到LDROM里。这个从工程配置里看。

网友B:
界面应该是有提示的吧

网友C:
从没做过这种配置啊

网友D:
这个都是根据芯片型号自动选择的

网友E:
可以进行手动配置吗

网友F:
自己会自动进行配置的

网友G:
难道不是自己自主选择的吗

网友H:
都是自动匹配的  无需人工参与

网友:
Keil- Options for Target(小魔术棒图标)-Utilities-Flash Select,进行设置。

网友I:
都是自动匹配的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E:
可以进行手动配置吗

Keil- Options for Target(小魔术棒图标)-Utilities-Flash Select,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界面应该是有提示的吧

Keil- Options for Target(小魔术棒图标)-Utilities-Flash Select,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就这样的,他的工程就是ISP啊,所以要下载到LDROM里。这个从工程配置里看。 ...

看到了,Keil- Options for Target(小魔术棒图标)-Utilities-Flash Select,进行设置。

网友J(2023-05-13):
会自动进行配置的

网友K:
这个不用手动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