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T20重新烧录固件才可重新工作

楼主(2022-01-19):
你好,

我们量产了一批产品,用的是N76E003AT20单片机,出货了几千台给客户,产品运行了几个星期后,陆续有一些产品出了问题无法工作。经分析发现是N76E003AT20单片机不工作了,但重新给单片机烧录固件后,产品又恢复了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单片机有问题?

盼复

网友A:
断电重新上电也不能工作吗?能读取出原来烧录的程序固件不

网友B:
看是不是有写flash,写到溢位覆盖到程式区段就死机了

网友C:
软件中有没有修改配置位,或者读写rom的操作。
可以烧几个不加密的板子复制问题,出现问题了读一下配置位和rom看下问题。

网友D:
周围是不是有电磁干扰啊

网友E:
出现问题的概率大吗

网友F:
重新断电上电也不能恢复工作吗

网友G: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要不然就都会出问题而不是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H:
环境是一样的吗

网友I:
能不能观察到时在做什么的时候不工作了的吗

楼主(2022-03-15):
谢谢大佬们的热心解答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读出来前面的数据是0xff,我读写配置参数的是最后128的字节。所以很奇怪,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