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编码器模式下,定时器只有16位,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22-01-19):
用的STM32F103C6,连接一个分辨率为2000的编码器
定时器选择编码器模式,选择T1 T2都触发
如果考虑逆时针和顺时针的话,只能转四圈就计数器就溢出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现在ARR配置为多少啊?2000*4? 怎么会几圈溢出呢?计数器ARR不是可以配置到16位吗?

网友A:
另外,即使溢出也没有问题啊,我们还可以统计溢出次数。

网友B:
换芯片呗,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C:
你可以定时清数据啊,不让溢出呢

网友D: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溢出之前清一下数据是否能可以呢?

网友E:
不够用换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F:
ST的没有高级定时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