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编码器信号干扰

楼主(2022-01-19):
STM8写EEPROM时UART接收中断为什么发生过载错误?UART_SR的OR置位。
不写EEPROM时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正常。

网友A:
STM8我不了解,但我用过的单片机在写内部EEPROM(flash)时CPU会停止,扇区擦除会较为费时,可能导致这期间中断无法响应,串口数据可能丢失。

网友B:
在写MCU内部FLASH时不要进行任何中断操作,会被终止的。

网友C:
程序逻辑改一下,
分开独立进行

网友D:
改一下程序逻辑

网友E:
没遇到过,是不是优先级的事儿呢

网友F:
正常来说,也是你先收到数据,再进行存储数据操作么?

网友G: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吧,你再好好检测一下程序吧

网友H:
可能是你写存储的时候,抢占了串口的优先级?

网友I:
这个你可以分开操作的吧,串口接收完之后再写数据呗

网友J:
你可以这样,把串口接受到的数据放到一个buf里,然后再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K:
没遇到过这情况,感觉就是你程序逻辑的事儿

网友L:
你可以先进行串口收数据,把数据存起来,然后收完之后进行数据处理和存储数据

网友M:
既然不写存储的时候串口接收数据正常,那么你让这俩行为分开就好啦

网友N:
可能是你写存储的时间比较长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