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 Demo里Define.h中的BUG?

楼主(2022-01-19):
新唐8051 N79E81X demo文档里,define.h 内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应该<<24吧?

网友A:
坏菜,没玩过这个

网友B:
恕我孤陋寡闻了,路过

网友C:
还真是没有注意过这个数据

网友D:
看这个意思好像真的应该是24

网友E:
之前已经移动8位了 所以现在移动32位啊

网友F:
对了 上两行已经移动过一次了

网友G:
先右移8位 再左移32 和直接左移24是一样的

网友H:
程序里出过错么?
一般都没看过这里

楼主:
应该就是BUG了,我程序里用的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