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STM32驱动LCD原理

楼主(2022-01-19):
TFTLCD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它与无源TN-LCD、STN-LCD的简单矩阵不同,它在液晶显示屏的每一个像素上都设置有一个薄膜晶体管(TFT),可有效地克服非选通时的串扰,使显示液晶屏的静态特性与扫描线数无关,因此大大提高了图像质量。

使用FSMC驱动LCD
关于FSMC,把数据写入相应的地址,FSMC就会把地址从FSMC_A出去,写入的数据会会从FSMC_D发出去。至于片选等信号线都是自动的。读的话,直接读相应的地址,就会拿到改地址上的数据。

FSMC驱动外部SRAM时,外部SRAM的控制一般有:
  • 地址线(如A0~A25)

  • 数据线(如D0~D15)

  • 写信号(WE,即WR)

  • 读信号(OE,即RD)

  • 片选信号(CS)

如果SRAM支持字节控制,那么还有UB/LB信号。

而TFTLCD的信号包括:RS(命令数据标志位)、D0~D15、WR、RD、CS、RST和BL等,其中真正在操作LCD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就只有:
  • CS

  • WR

  • RS

  • D0~D15

  • RD

其操作时序和SRAM的控制完全类似,唯一不同就是TFTLCD有RS信号,但是没有地址信号。
TFTLCD通过RS信号来决定传送的数据是数据还是命令,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址信号,比如我们把RS接在A0上面,那么当FSMC控制器写地址0的时候,会使得A0变为0,对TFTLCD来说,就是写命令。而FSMC写地址1的时候,A0将会变为1,对TFTLCD来说,就是写数据了。这样,就把数据和命令区分开了,他们其实就是对应SRAM操作的两个连续地址。当然RS也可以接在其他地址线上。
因此,可以把TFTLCD当成一个SRAM来用,只不过这个SRAM有2个地址,这就是FSMC可以驱动LCD的原理。
标准8080接口
8080总线又叫Intel总线,大致来说,Intel总线的控制线有四根,RD写使能,WR读使能,ALE地址锁存,CS片选。
8080中:有RD(read),WR(Write)脚,RD,WR可以同时为高,不能同时为低!!RD为低时表示要从LCD中读出数据在D0-D7脚上,WR为低时表示:将当前D0-D7上的数据写入LCD
模块的8080并口读/写的过程为:
先根据要写入/读取的数据的类型,设置RS为高(数据)/低(命令),然后拉低片选,选中液晶IC,接着我们根据是读数据,还是要写数据置RD/WR为低,然后:
1.读数据:在RD的上升沿,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D[15:0]);
2.写数据:在WR的上升沿,使数据写入到液晶IC里面;
              8080并口写时序
            8080并口读时序
在NXP的UsingFlexIO to Drive 8080 Bus Interface LCDModule文档中同样也提到了8080接口(P6),我找到的介绍8080接口的官方文档,就只有NXP这个文档。https://pan.baidu.com/s/1oYThPiVnc-_WSAyVy_vG2Q  提取码:i4vu                             写时序                             读时序使用FSMC驱动8080接口                             读时序                            写时序颜色模式RGB565每个像素用16比特位表示,占2个字节,RGB分量分别使用5位、6位、5位 RGB888每个像素用8比特位表示,占1个字节,注意:在内存中RGB各分量的排列顺序为:BGRBGR BGR ......免费学习资料:  基于STM32-WiFi智能小车机器人开发实战http://www.makeru.com.cn/course/details/3008?s=10
智能小车设计http://www.makeru.com.cn/live/3905_1418.html?s=10
智能小车 (一)http://www.makeru.com.cn/live/4034_1973.html?s=10
智能小车 (二)http://www.makeru.com.cn/live/4034_1973.html?s=10
(智能WiFi小车)http://www.makeru.com.cn/video/2474.html?s=10
探索者号智能自平衡车 http://www.makeru.com.cn/course/details/2961?s=10
四轴飞行器开发http://www.makeru.com.cn/course/details/2986?s=10
小米手环软硬件开发技术http://www.makeru.com.cn/course/details/3019?s=10
无线射频http://www.makeru.com.cn/live/4034_2026.html?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