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的例子打开提示警告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1-19):
这是因为例子是用MDK4做的,而现在最新的都MDK5,所以要安装个老版本的支持包。
MDK v4 Legacy Support (keil.com)
https://www2.keil.com/mdk5/legacy

楼主:
MDK v4 旧版支持
学习平台
MDK 版本 5 使用软件包来支持微控制器设备并使用中间件。要保持与 MDK V4 的向后兼容性,您可以安装旧版支持。这可能是必要的,原因有两个:

维护使用 MDK V4 创建的项目而不迁移到软件包。
使用设备系列包不支持的旧设备。

楼主:
注意

MDK v5.25 的旧版包是最后一个包。这意味着不会有:

对旧设备数据库 (UV4.db) 的更正。
修复了 RL-ARM 中间件或图形库上的错误。
RTX v4 上的更新。
MDK v5.25 旧版包经过测试,可与较新的 MDK 版本(MDK v5.26 及更高版本)配合使用。

网友A:
安装NULINK驱动,里面就有DEVICES

网友B:
如何进行升级呢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向下兼容呢

网友D:
好在可以安装好几个版本

网友E:
这点就不如iar好

网友F:
有时候也会因为版本升级的问题报错啊

网友A:
安装NULINK驱动即可,会更新KEIL里面的CDB 档

网友G:
话说高版本不应该是向下兼容低版本的嘛?新唐的没用过,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网友H(2022-02-19):
这是mdk不同版本的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