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下电机的问题,在这里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2022-01-19):
问题如下:
1电机的带载能力如何判断?
电机一般会给出力矩之类的,什么N.M的,但是,比如我要带载一个压块,一个扇叶,我该如何判断是否满足需求

2电机的转速
是不是转速越慢,带载能力越大呢?每次我提出转速低的需求时,电机都会大出一块,好像是减速器之类的

网友A:
其他电机没用过,拿用过的步进电机说明:
1.带载能力,在设定的转速下电机能够提供的力矩必须大于整个机械系统的负载,包括机械系统的阻抗(比如此轮、皮带的摩擦力)、负载大小等,在电机选型的时候机械工程师或者结构工程师一般会计算或者测出整个系统的负载大小;N.m是电机力矩单位。
2.步进电机转速越慢,能够提供的力矩越大,但是电机发热也会越严重;合理的设计系统的传动比,可以实现小力矩的电机带动大的负载,也就是你说的减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机没用过,拿用过的步进电机说明:
1.带载能力,在设定的转速下电机能够提供的力矩必须大于整个机械 ...

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