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同一款ds1302,更换单片机之后就不能使用

楼主(2022-01-19):
同一款1302,我在单片机pic1847Q10能用,换了另一款pic18的单片机,就不能读取到时间,硬件电路一样,引脚换了,程序中定义的引脚也换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更换完单片机后读取的是FF

网友A:
先准备个示波器

楼主:
没有示波器

网友A:
若是公司用,咱公司里用的是DS1102E。
若是自己用,可以了解一下正点原子的DS100。
若是想省钱,也可以利用带ADC的单片机+显示波形的上位机自己造一个简易示波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194-1-1.html
若实再不想用示波器,万用表总有吧,把通信时的波特率降低些,比如发一位数据延时2秒钟,
就能用万用表监测到数据,就能知道IO有没有按你的想法来动作。

网友B:
为啥都说上示波器,这不是逻辑分析仪干的活吗?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更便宜。看下时钟配置吧。估计不一样。

网友D:
SPI通讯吗?一般问题不大啊

网友D:
1, 检查一下IO输出是不是正常,2,延时函数检查一下

网友E:
MCU到DS1302的线长,IO的驱动能力看看

网友F:
可能程序里也要改对应相关的地方才行

网友G:
和单片机肯定没关系,先检查你的代码

网友H:
首先考虑延时时间长短。

网友I:
那肯定是PIN没有更换正确或没有更换到位

网友J:
以我多年的stm32经验,考虑时钟配置、IO配置(IO是不是复用了,是不是重新映射,IO是不是默认JTAG脚)

网友K:
推测应该是换了单片机,时钟不一致造成I2C时序不正确所致,用逻辑分析仪抓取SCL和SDA的时序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L:
一样的电路板吗

网友M:
是不是更改主频了啊

网友N:
更换的同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O:
更换时钟了米有啊

网友P:
看一下波形 是不是频率边了啊

网友Q:
我猜测是clk的相位搞错了,
为啥,
因为当年我也在这上面原地踏步121,121,121.。。

网友R:
搜搜源代码管脚定义,是不是全改了?

网友S:
有可能是你的接线不良呢?

网友T:
如果全是F,是不是你的IO没初始化正确啊?

网友U:
感觉PIC18系列是不是程序也能完全兼容啊,按理来说不会出现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的情况的

网友V:
可能你另一块的MCU的程序初始化有问题吧

网友S:
你能不能仿真或者printf打印,仿真一下试试呢?

网友W:
再换回来原来的PIC1847Q10硬件,还能正常使用1302芯片么?别因为芯片有问题导致的哈

网友X:
正常是不会的,不是很熟悉MICROCHIP的芯片,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两个芯片都是同系列的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吧

网友Y:
你先查查你定义的引脚是否被其他外设使用了?

网友Z:
这个你可以问问微芯的技术支持看看,不过他家技术支持不好找

网友AA:
这个DS1302比较简单了,你再好好看看引脚初始化这块吧

网友AB:
看看两款单片机在相应的寄存器设置方面有啥不同。。。 另外都是使用MCC配置的SPI参数吗?